副翼运动角度不一致(某种情况下)

楼主(2015-04-24):
各位大仙,先看一下我的设置图

操纵杆推到1的最大位置,两边的副翼角度是一样大小的,但推到7的最大位置,左边的角度就小于右边的,这样,在起飞时,就会偏向,飞的比较低的时候,就要炸鸡

这个应该不是2个舵机行程不一致的问题,不知道要在哪里设置了?

求教~~`

网友A:
遥控器校准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校准了么?

在哪里校准?

因为1的时候.两边角度是一样的

网友:
用的什么控?

楼主:
天地飞8

字够不够,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8

字够不够,够不够?

遥控器菜单,设置,监视器。看看各通道的条状显示,推你的位置7,看看显示,摇杆旁边有微调,可以用微调修正。
也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上应该有校准选项,好长时间不玩固定翼,具体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