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pzh2000自行火pao

楼主(2015-04-24):
本人打算用恒龙豹二改pzh2000火炮。想收一些豹二的尸体,只要外观缺陷不是太严重都客户,改造时间大概一年左右

楼主:
本人打算用恒龙豹二改pzh2000火炮。想收一些豹二的尸体,只要外观缺陷不是太严重都可以。QQ383981518

网友A:
傻孩子豹二与pzh2000有什么关系!2000是用的“黄鼠狼”加长底盘。

网友B:
豹2的轮子可以用!车身要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孩子豹二与pzh2000有什么关系!2000是用的“黄鼠狼”加长底盘。

恩,长度不一样,我就是想用豹二的车身做基础,履带加长和驱动就用豹二的轮路轮间距加大,所有的都得改

网友C:
PZH2000使用的是改装过的豹一的底盘,车体首尾均要重新改造,跟豹二没有半毛钱关系。路轮不细究可以用豹二的,驱动轮完全不一样,悬挂系统细节也不同。我劝你还是用ABS板全自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2的轮子可以用!车身要重做

正解,以后每年的做一个新型号的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ZH2000使用的是改装过的豹一的底盘,车体首尾均要重新改造,跟豹二没有半毛钱关系。路轮不细究可以用豹二 ...

ABS必定要用的,如果单纯要用ABS板那强度要大大的降低,40CM的胶版价格也比较贵。还不如用原来的豹二基础上改,另外豹二的很多小零件PZH2000也可以用上。会剩下很多时间的。至于豹二长度的大小很好改的,驱动前移。外观和细节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根据以前改的2个型号的坦克。改这个PZH2000得1年多是时间

网友:
工作量巨大啊,我的鼬鼠都停了••••••

网友D:
楼主野心不小,何不从MENG的pzh2000先搞起?虽然小了一半不止。

网友:
这炮管撸一次估计松松穿M1

网友:
这个火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野心不小,何不从MENG的pzh2000先搞起?虽然小了一半不止。

1;35的就买现成的了。

楼主:
收豹二,什么样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