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飞你好,能给解释一下 X5垂直小翼版,为什么飞起来机头和机翼上下左右的乱颤

楼主(2015-04-24):
之前的X5老版(圆滑上翘小翼)飞丢了,现在X5垂直小翼版,为什么飞起来机头和机翼上下左右的乱颤,好可怕,怎么飞呀!!!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急。。。急。。。。。

易飞要是也见此贴希望能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怎么觉得左右两边的小翼不是和机身中轴线平行安装的?而且左右角度还不一样?

网友:
机身 没碳杆 太软了,我加了根碳杆玩的

网友:
你这是老款吧?

网友A:
副翼舵量太大,必须大幅度减小副翼舵量,并且要副翼尺寸,缩短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量太大,必须大幅度减小副翼舵量,并且要副翼尺寸,缩短副翼

可是 我还没打舵呢,平飞推油门都玩命颤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还没打舵呢,平飞推油门都玩命颤呀

有加了飞控吗?飞控P太高了,过激现象吧?!
没飞控的飞机怎会上下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