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启动图传画面就闪烁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4):
精灵2,h3 3D云台配狗3。抗干扰板安装了。ts832图传。现在电机一启动画面就闪烁,几乎看不清。电机不启动图像就是好的。怎么回事,请指教!谢谢大家!
还有ts832大家一般用什么频点?

网友:
换一个频点试试 还有 图传离电机 飞控都远一些把 放脚架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