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山狗SJ5000视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请教 山狗SJ5000视屏输出的问题,自己做了两个头子,我的接线如下:不知道对不对
听说要把山狗调到视频输出模式,我试半天也没找到这个设置呢。

网友:
开机后,长按+号键

网友A:
长安 上键  屏幕黑了 就进入AV输出模式了。  楼主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安 上键  屏幕黑了 就进入AV输出模式了。  楼主和我的一样

问题以解决谢谢

网友B:
朋友怎么去除山狗本身自带的OSD数据啊?现在两种数据叠在一起看不清楚,山狗设置里面我看了去不掉啊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学习了

网友C(2015-06-06):
引用 网友B:
朋友怎么去除山狗本身自带的OSD数据啊?现在两种数据叠在一起看不清楚,山狗设置里面我看了去不掉啊

短摁开机键可以进人设置模式,要多摁几次调到设置页面可以取消OS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摁开机键可以进人设置模式,要多摁几次调到设置页面可以取消OSD

我这个是野狗没有OSD选项

网友(2015-07-23):
恩,你这个是仿品AIT方案,不知道有没有去掉OSD选项。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没用过山狗但是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