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旧光驱,做了个半自动电火花(全过程)

楼主(2015-04-24):
受坛友启发,也拆旧光驱,得一小滑动结构,做了一个半自动电火花的东东。

楼主:
加弹簧,拆下电机。

楼主:
完全成功,固定震动电机。

楼主:
说明一下:
1、支架是塑料的,旧的活动硬盘抽屉。这样不怕水。
2、小电机,安一个偏心轮(开关里的接线柱),就成了震动电机,震动频率可用供电大小来调节,我是用两节5号电池,效果就很好。
3、操作时,只要听到电火花停止,就拧一下手动给进的螺丝,又可以去休息,哈哈。
4、打穿这个垫圈,约10分钟。

砸吧!!!

网友:
不错,好玩微型件能用

网友:
利用震动上下吗,聪明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很有头脑的构思、完美结合如再外观上更细仔连结那就更上一层楼了

网友A:
我也用的旧光驱的电机做的自动进给,不用人看着的,25欧电阻用电炉丝,用3.5的黄铜在厚3.0的锉刀上打孔大约用10分钟,完全不用人看着,自动完成打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旧光驱的电机做的自动进给,不用人看着的,25欧电阻用电炉丝,用3.5的黄铜在厚3.0的锉刀上打孔大约 ...

你的这个比我的强,我是手动给进的。感谢你的图,有空试一下,全自动给进。

网友:
记得小电机后要用齿轮减速或用镙丝减速。就是电极进给比较慢的就好。

网友:
这方法有意思

网友:
创意很NB

网友B:
高人啊

还能具体介绍下原理?还有电机做的自动进给的细节还能说说?

网友A(2015-06-02):
引用 网友B:
高人啊

还能具体介绍下原理?还有电机做的自动进给的细节还能说说?

电机转速都比较快,在LM7805后面加个调速电路最好,如没有就在电机轴上加镙丝镙母吧,用旧光驱的光头进给也可以(让电极慢慢的进给)。
(继电器黄色与紫色间的黑线不用接,是继电器内部结构)红色为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子接LM7824稳压电源(中间经9014,使继电器不乱跳动);黄色端子接火花机的正负极经LM7805稳压后的电源;紫色端子为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到小型电机正负两端,并与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交叉连接。
    说明:LM7805接在火花机的正负极电源端上,电极与工件短路时还有一个25Ω电炉丝作为负载,所以LM7805始终都有电压供给小型电机,使小型电机一直转着。
LM7824所接的位置就不同了,因为LM7824接在25Ω电炉丝上,电极与工件没有短路时LM7824两端等于都接在负极上一样,LM7824两端无电压,继电器没电不工作,LM7805的正负两个端子向常闭触点传电给电机使电机正转。电机转到火花机电极与工件一定的间距时就产生火花,电机还是继续转,电极继续进给,当电极与工件发生短路时25Ω电炉丝在工件的一端就与火花机正极接通成为了正极,这时接在25Ω电炉丝两端的LM7824得电使得继电器触点从紫色常闭触点断开转向绿色常开触点(常开与常闭触点交叉相连),电机的正负极产生变化,电机反转使电极与工件脱离短路状态,25Ω电炉丝两端又变为无电压,继电器触点又从常开触点转向回常闭触点,电机正负极又产生变化再进入正转。电极继续进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成功,固定震动电机。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振动啊,对振动很擅长啊

网友:
楼主好机智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都比较快,在LM7805后面加个调速电路最好,如没有就在电机轴上加镙丝镙母吧,用旧光驱的光头进给 ...

请问,C1是无极性电容吗?耐压45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C1是无极性电容吗?耐压450伏?

是的

网友:
没有整明白为啥要弄一个电机振动。

网友: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做一个体验一下!

网友:
完全看不懂自动进给的原理图   能整点实物吗?

网友(2015-07-09):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都比较快,在LM7805后面加个调速电路最好,如没有就在电机轴上加镙丝镙母吧,用旧光驱的光头进给 ...

其他都看明白了。就是电机减速没听明白:电机驱动本来就是螺丝加螺母啊,这样也快吧?

网友:
另外楼主和21800朋友能否发个工作视频?看看工作状态。

网友:
用震动打孔太聪明了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电火花电路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都比较快,在LM7805后面加个调速电路最好,如没有就在电机轴上加镙丝镙母吧,用旧光驱的光头进给 ...

这个电路进给和后退是一样的速度吗?其实最好让后退有一定的延迟停才稳当些

网友(2019-02-13):
电源电压采用72伏时全自动的线路能不能用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旧光驱的电机做的自动进给,不用人看着的,25欧电阻用电炉丝,用3.5的黄铜在厚3.0的锉刀上打孔大约 ...

电炉丝怎么确定功率阻值的 求大佬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