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架子naza lite飞过的哥们给个参数

楼主(2015-04-24):
h4 680架子naza lite飞过的哥们给个参数,从80调到180感觉没什么变化,不知道调多少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个都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个都是吗

基础  160  姿态 160   航向110 高度110我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  160  姿态 160   航向110 高度110我的这样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多大的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 我是用远程调参慢慢弄的 140 150 120 110 130 140  起飞重量2.7公斤 3508 配14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 我是用远程调参慢慢弄的 140 150 120 110 130 140  起飞重量2.7公斤 3508 配1447桨

重量和你相同,桨1238,换你这参数明天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 我是用远程调参慢慢弄的 140 150 120 110 130 140  起飞重量2.7公斤 3508 配1447桨

哥们你这参数不行啊,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这参数不行啊,抖

基础感度 俯仰 横滚 降一下试试  用远程调参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感度 俯仰 横滚 降一下试试  用远程调参调好一点

远程只能一次调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