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电直

楼主(2015-04-24):
MINICP电直,两块电池,保证电量满。这是用电量满的电池拍的视频。,然后再换第二块电池拍的。什么问题了,第一电是满电量的,飞不起来。第二电还能飞起来。

网友:
鸡鸡没调好呗

网友A:
你用的是600毫安的电池。。。这个电池瞬间满油门肯定自旋。尾巴锁不住。你这个情况。。。拆电阻可以解决。。。自行搜索CP拆低压保护电阻。和电池无关。不过30C的电池对于这个鸡鸡来说太猛了,总量撇开不说。。。也许是要换尾无刷的缘故吧。。。

楼主:
那请问要怎么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600毫安的电池。。。这个电池瞬间满油门肯定自旋。尾巴锁不住。你这个情况。。。拆电阻可以解决。 ...

这种情况请问要怎么样了?谢谢。有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要怎么调了?谢谢。

检查一下主轴的塑料固定环有没有滑移,上下拉下主轴是不是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主轴的塑料固定环有没有滑移,上下拉下主轴是不是串的!

你好?这情况不存在啊,我的视频一视频二都反映出来了,视频一不能起飞,视频二换一电池后接着能飞起来。

网友:
你用400毫安电池试试,你现在的电池太重了?另外把电阻拆了吧!我400毫安电池柔和3d都可以飞5分钟!  看我的帖子,有拆电阻说明

网友:
拆低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600毫安的电池。。。这个电池瞬间满油门肯定自旋。尾巴锁不住。你这个情况。。。拆电阻可以解决。 ...

哥们想你请教另外一个问题,我的6050,之前锁不住尾巴,后来自己加长尾管,更换尾电机,螺距设置正负行程25,陀螺仪感度75,然后原装300毫安25C电池试飞能锁尾,换了600毫安45C电池好像能锁住但是油门一大还是会偏,这是不是你说的电池过重引起的?还是C数太大引起的?这个45C会把电路烧掉吗?6050有个怪现象就是有时候炸鸡或者开3D,经常需要重新对频,是不是电流太大自动断电保护了?也是因为电池45C太大了吗

网友:
看了这贴的回复我懵了,输出的电流大小不是由负载决定,而是由电池的性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