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器改功放,SMA接线问题。急..........

楼主(2015-04-24):
在网上买了这个2W功放,然后送了一条IPEX转外螺纹内针的馈线和一个转接头,但是照卖家的思路这个功放必须要漏在外面,但是我担心那个接头承受不了功放的重量而且不小心摔一下肯定断,所以我想改装在里面,现在问题来了。。我想IPEX转内螺纹内针直接接在功放的输入端这样就能省去转接头的麻烦而且还节约了空间,输出端我就用内螺纹内孔转外螺纹内针把天线接在控外面,这样就可以直接装天线了。问题是这样转符不符合配套呢?会不会有影响信号啊,,,实在是不懂所以来论坛发个帖子询问一下大神
简单的说就是,我想把功放藏在遥控器里面。。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对身体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对身体不好啊

刚刚看了个FUTABA 14SG改2W功放的,也有帖子说有辐射,但是也有人说不用在乎基本上没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个FUTABA 14SG改2W功放的,也有帖子说有辐射,但是也有人说不用在乎基本上没影响

我是搞通信的  正常的手机功率也就几十mw不到,你这2W的功率真的太大 有害健康

网友:
常用对讲机都在4W左右,手机最高不到2W,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2015-07-11):
把皮剥了,,

网友(2015-09-04):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个FUTABA 14SG改2W功放的,也有帖子说有辐射,但是也有人说不用在乎基本上没影响

你这担心简直太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对身体不好啊

你的担心让人可笑,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