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回来了又遇新问题

楼主(2015-04-24):
悟返厂回来了一周天气不好,一直没有开箱测试,今天出了点太阳赶紧出去测试下,返厂的时候固件做了升级,今天一开主副控先是副控连接的华为荣耀6P手机有图传和叠加信号,主控连的华为手机没有信号。但是副控的DJIPILOT软件突然报错退出,主控的手机重启后就有图传和叠加信号了,副控只有叠加信号没有图传。第一次起飞只好看着主控的手机调整画面副控设置的一键回中还可以使用。飞回来后第二次换了片电池起飞同样还是副控看不到图传但是可以控制云台左右俯仰,一键回中怎按都没有用了。打厂家400电话询问却说是手机问题不支持华为手机。我原来在没有升级前也是用同样的手机都好好的!飞机升级后手机上的DJI PILOT软件很容易报错退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要如何解决?

网友:
我用的是华为MT 7  没有这个问题 。

网友:
问一下各位,真的不支持华为手机吗?我刚买的华为P8.怎么办?难道只支持苹果三星?还有个问题就是,WIFI很多的地方能不能玩大疆精灵?

网友:
我用三星 NOTE4  也會跟你有相同的情形 朋友用蘋果的都OK 真怪

网友:
意思是你可以买苹果平板了

网友A:
悟都买了不差买俩ip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悟都买了不差买俩ipad吧

在理

网友:
赶紧再换一平板

网友:
这个都买了,赶脚再换个平板吧

网友:
你用手机看图传没有延迟么,就是失帧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