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不显示接收器电压了

楼主(2015-04-24):
如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显示了,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接收机和遥控没对频上,试试看重新对频。按照说明书做。如果改不行恢复默认再试一次。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接收机和遥控没对频上,试试看重新对频。按照说明书做。如果改不行恢复默认再试一次。祝你成功 ...

根据你的提示,成功的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的满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提示,成功的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的满意!

你问别人,被人还不一定知道这个问题。。。。。。。。用这个控的人不多。这款控我觉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别人,被人还不一定知道这个问题。。。。。。。。用这个控的人不多。这款控我觉得还不错

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