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ridge+phantom2+天地飞9 遥控信号不好

楼主(2015-04-25):
这样一个配置,就算是三四百米,图像也开始卡顿了。
我在想是不是遥控器的原因?如果换一个futaba呢?

网友A:
只要用教练线输出给LB,遥控器高频头都是不工作的,不应该影响飞行距离才对,换什么遥控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教练线输出给LB,遥控器高频头都是不工作的,不应该影响飞行距离才对,换什么遥控器都一样。

谢谢,看来换遥控器也没办法了。但是我这种配置遥控信号真的超级差

楼主:
有人说我这种搭配方式把高清图传给浪费了。

楼主:
有人说我这种搭配方式把lightbridge给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