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入一架固定翼,求推荐

楼主(2015-04-25):
一直玩4轴,现在可以四面悬停降落了。模拟器练的也还可以了。想入一个屌屌的,便宜的固定翼先练手,请教该怎么入?预算在100-200的。稳定的,专门练手。同时想问问练完手该买什么固定翼?

网友:
不拆四轴的电子设备肯定不够

网友A:
买个电滑翔机吧,推荐X8白板机95

网友B:
固定翼难度比四轴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难度比四轴高多了

其实四轴也不容易,只是好上手,飞航线飞的准也要练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滑翔机吧,推荐X8白板机95

eps的白板炸两下就废了,新手不推荐。同样是炸,不如自己去做纸飞机了。成本才几块钱。成品耐炸的可以选epo的冲浪者或者epp的飘飘,差不多空机在两百内,加电装,舵机,接收,电池估计最少还得加200

网友:
100~200买KT机吧,不过也不够。你要四周上拆零件下来的

网友:
这点预算。。。收2手吧。。。

网友:
买个塞斯纳玩玩 吧 好飞好降 新手必备

网友:
买冲浪者吧,廉价腰推滑翔机;而塞斯纳适合一定基础的新手,毕竟是前拉容易折桨

网友:
集美的路过……一二百只能买个空机。

网友:
这预算只能买空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