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模新手经常在起飞的时候跑偏炸鸡,现在坐飞机都有阴影

楼主(2015-04-25):
昨天坐飞机,在飞机高速滑跑的时候,感觉左右有点跑偏,吓出一身冷汗。起飞的瞬间差点晕过去,问旁边的朋友说没什么感觉。我晕啊,看来我是平时玩航模炸鸡留下的阴影啊。我也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了,第一次也没什么感觉啊。  最后请教高手,飞机起飞时如何避免跑偏?从起落架的调整,拉力线的调整,遥控修正,具体点,谢谢啦。

网友A:
冲浪者需要的飞行场地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需要的飞行场地大不?

手抛起飞,降落有空地就可以,场地要求很低,新手好飞。

网友:
桂林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抛起飞,降落有空地就可以,场地要求很低,新手好飞。

谢谢了*^_^*

网友:
这个楼主要说的具体点。一般就是起落架。垂直尾翼,副翼调整

网友:
起飞前用方向舵控制,,起飞后用副翼修正

网友:
玩过航模的人都知道。其实真飞机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

网友:
真飞机可不那么容易跑偏,有不少仿跑偏的设备和措施。坐飞机时真不必那样担心,说实话,你担心也没用。

网友:
逐渐加速可以克服反扭的影响,速度起来了姿态主要就由机翼决定了。不过我一般是靠大动力强行拉起,反扭就修正下

网友:
前三点飞机不像后三点那样易跑偏,可能是机长打了一下喷嚏,蹬了一下方向舵。

网友:
民航机滑跑靠前轮转向和方向舵

网友:
业内的说一句,民航其实很安全。。。

网友B:
固定翼起飞要注意反扭,浆越大反扭越大,克服跑偏主要要分情况处理,塞斯纳之类的前三点一般不太跑偏,二战机桨大,反扭很大,起飞时要带着右方向缓推油门有一定速度后就跑直了,后轮离地后放开右舵轻拉杆起飞,飞起后注意打右副翼,配合升降保持45度机头倾斜直线爬升。越笔直越像真越好。3d飞行起飞就各种方法都行,3d机舵面大,一般飞行3d动作的都是高手,手上功夫细腻,稍作调整即可很漂亮的起飞,而且还能带特技动作起飞,比如刚离地就可以侧飞爬升或倒飞爬升,甚至滚转爬升,你练到3d特技扭力滚,蛇滚像拿筷子吃饭的程度就会忘掉今天提的问题了,因为这问题太基础太简单了。另外咱国家的民航飞行员一般来说水平很高,漫说是正常起飞万无一失,就是起飞期间单发动机熄火等重大事故也99%可以保障飞机安全起降。下次坐飞机毫无担心的必要。比你玩航模安全1万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起飞要注意反扭,浆越大反扭越大,克服跑偏主要要分情况处理,塞斯纳之类的前三点一般不太跑偏,二战 ...

这这么详细真是有心了,谢谢大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