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 1 快拆桨使用温馨提示

楼主(2015-04-25):
DJI Inspire 1
“悟”
1345S
快拆螺旋桨底座螺丝
在出厂时已预涂一次性螺丝胶,在重新装拆一次后,螺丝胶将失效。
再次安装时,请务必更换带有螺丝胶的螺丝或使用适量液态螺丝胶。
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可装拆的液态螺丝胶。
重要:切勿令液态螺丝胶接触塑胶桨座,否则会导致其爆裂。
DJI
大疆创新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16 22:12 审核通过

网友A:
切勿令液态螺丝胶接触塑胶桨座,否则会导致其爆裂。
能否弄个图片指示一下不能接触的部位?

网友B:
这个胶是为了避免射桨吗?是不是桨安装上就不能子拆下来,拆下来就有射桨的可能

网友C:
总感觉这快拆底座还不如自紧桨+桨锁安全

网友D:
看来是终于找到那个射桨案例的失效原因了。
之前遇到过,丙烯酸类厌氧胶对某些塑胶材料确实有脆化降低强度的作用。可考虑挥发固化类的,比如 Tamiya 或 HPI出的小牙膏管状封装的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