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这样的脚架怎么做

楼主(2015-04-2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897eca48
我的是cx20,脚架裂了,用胶胶过后,还是裂了,准备换个脚架,原厂的太坑爹了,准备也DIY一个,看网上有人晒的图片,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不知道买哪些配件,怎么装到机身上

求前辈们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咱俩的机型一样,我也想搞个这样的脚架。期待有人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咱俩的机型一样,我也想搞个这样的脚架。期待有人指引。

我一直和这个卖家联系,他一直回我: 这个买家没回。
哎,期待做这个脚架的高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和这个卖家联系,他一直回我: 这个买家没回。
哎,期待做这个脚架的高手的回复

还是得谢谢你。

楼主:
不用谢,我们都尽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谢,我们都尽力了

朋友再问问你,你用的是原装电池,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再问问你,你用的是原装电池,还是?

我买的是原厂电池,没敢用副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原厂电池,没敢用副厂的

但是,原厂的电池飞不了多久,顶多10分钟吧。想把机机拆开,垫高中心板。装大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原厂的电池飞不了多久,顶多10分钟吧。想把机机拆开,垫高中心板。装大点的电池。

有很多机友这么做,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本身机身载重有限,所以加电池,加重了机身的质量,电机压力也比以前大了,我现在反正还没怎么飞,以后练熟了再考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很多机友这么做,我觉得有好处也有坏处。本身机身载重有限,所以加电池,加重了机身的质量,电机压力也 ...

的确如此。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此。谢谢解答

不用谢,我是准备先视野范围内练习,以后超视野范围飞行再考虑加电池吧,反正现在买了2块原厂的,一共3块够我用了,大不了快没电了再降落换块电池继续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谢,我是准备先视野范围内练习,以后超视野范围飞行再考虑加电池吧,反正现在买了2块原厂的,一共3块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0671990199.8.j1oyCN&id=42450835620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收放的脚架怎样。问题是还得买个大疆的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收放的脚架怎样。问题是还得买个大疆的机壳

这样的我看过 主要是壳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收放的脚架怎样。问题是还得买个大疆的机壳

是的,除非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收放的脚架怎样。问题是还得买个大疆的机壳

最近有收获了,有人改装成功,放在网上了,分享给大家,一起学习,借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有收获了,有人改装成功,放在网上了,分享给大家,一起学习,借鉴

嗯,谢谢,谢谢。打算买材料开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谢谢。打算买材料开工了。

不用谢,终于有解决方案了,好开心

网友B:
要改装,好像某宝有。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装,好像某宝有。300多

不要那么多,100多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