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天线?2.4G控双天线维修,求解

楼主(2015-04-25):
      我的接收机是双天线,其中一个天线的上部断了,就是白色的尖部,另一个天线完好,量了下断掉的部分是3厘米。
     正好手里有两个白色全向天线,不知道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掰开套后,量了下铜线和原天线断掉部分也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2.4G的天线,高手们有认识的么?
       如不能用,原来断掉的部分,从新剥开3厘米是不是也可以用啊,求解!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吖

网友A:
印刷天线有特定形状当然不是和半波一样长的了,你就按正常那个照猫画虎剥出一段芯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天线有特定形状当然不是和半波一样长的了,你就按正常那个照猫画虎剥出一段芯线就行了.

白色棒天线是2.4G的么?

网友:
把断头部的那根天线的前端,按照原来的长度重新剥一下即可。

网友:
我的D10接收也是把天线弄断了一根,然后想起废笔记本里找了根天线,接口是一样的,重新换上后头上剥皮弄短了一点,四轴飞出去后就失控返航了,也是在坛子里问了说是要剥差不多长度,才重新剥了3CM长,不知道效果,还没有试飞

网友(2015-06-20):
从新剥开3厘米可以用, 这天线质量怎么都这样,铜管都舍不得用。

网友:
都说拨3厘米出来就可以,没有试过,不知道

网友:
天线长度跟频率有关 长度改变 通讯距离会变的

网友:
长度要求很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