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时无征兆抽搐。。

楼主(2015-04-25):
RT没问题的时候好得很,,,没规律的突然向右后方抽一下,,,每次飞都会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也不确定
飞越650 朗宇4108 1455桨 天地飞9 nazav2
不知道哪里问题,看上去不是震动问题,正常的时候也很稳定,就是没征兆的突然一抽,怀疑电调问题,,还有上次有朋友说接收机问题,,说有什么接收机保护,,

网友A:
动力的问题,,,临近的两个电机对换一下再飞就知道结果了。。。还是原来机臂抖就是电调原因,,反之就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的问题,,,临近的两个电机对换一下再飞就知道结果了。。。还是原来机臂抖就是电调原因,,反之就是电 ...

那就是说,不会是接收机和其他部分的问题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不会是接收机和其他部分的问题对吗?

接收机问题应该不会吧!!!你先用排除法试一下呗。。。大部分是动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问题应该不会吧!!!你先用排除法试一下呗。。。大部分是动力的问题

好的,我抽时间换下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