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10玩模拟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5-04-25):
新买了个乐迪10通遥控器,连接模拟器后没反应,不知是不是遥控器需要设置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什么模拟器?没反应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拟器?没反应是指什么?

凤凰八合一,在模拟器控制台里切换加密狗工作是正常的,可在模拟器软件设置时找不到加密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八合一,在模拟器控制台里切换加密狗工作是正常的,可在模拟器软件设置时找不到加密狗…

加密狗上有没有小开关可以切换模拟器种类?有的话要切到凤凰模拟器那里,遥控器接上模拟器后加密狗的灯有没有慢闪?

网友: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支持!
具体的设置方式您可以参考这个视频呢

?from=s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