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环氧和纤维布的问题

楼主(2015-04-25):
请教下各位高手,船模刷完灰之后是先把纤维布蒙上再刷环氧吗?如果是这样那蒙纤维布时怎样固定纤维布呢?

网友A:
1.先蒙纤维布; 2.用夹子固定纤维布,无法固定时可用502胶局部小范围将纤维布粘牢; 3。刷环氧树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蒙纤维布; 2.用夹子固定纤维布,无法固定时可用502胶局部小范围将纤维布粘牢; 3。刷环氧树脂。

如果先刷环氧在上玻纤会出什么问题?我也是准备蒙玻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先刷环氧在上玻纤会出什么问题?我也是准备蒙玻纤。

1.没有必要;
2.增加蒙玻璃纤维布的难度;
3.玻璃纤维布的规格为:斜纹190克/平方米。

网友C: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玻璃钢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没有必要;
2.增加蒙玻璃纤维布的难度;
3.玻璃纤维布的规格为:斜纹190克/平方米。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学到野啦,多谢!

网友:
1059424418来找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蒙纤维布; 2.用夹子固定纤维布,无法固定时可用502胶局部小范围将纤维布粘牢; 3。刷环氧树脂。

已经开工,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玻璃钢制作”。

嗯,好的,谢谢

网友D:
请行家再指点下,是整船刷玻璃布还是分段刷?船体曲线大,没办法刷贴服啊?尤其是龙骨凸起的船尾部分,伸出轴系的那个地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行家再指点下,是整船刷玻璃布还是分段刷?船体曲线大,没办法刷贴服啊?尤其是龙骨凸起的船尾部分,伸出 ...

ding,求各位高人指点下啊。

网友D(2015-05-25):
没有人来指点。。。我硬着头皮刷。结果。。。失败了,
刮的时候,原来贴住的网给扯出来了,无法刷回去,起褶皱了。只好拿掉纤维布。直接刷环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人来指点。。。我硬着头皮刷。结果。。。失败了,
刮的时候,原来贴住的网给扯出来了,无法刷回去,起 ...

我的有人指点了但还是有些小地方的没弄好,于是直接将没弄好的地方去掉重新补的补丁。。。。

网友:
我上个也是耍玻纤布搞坏事的!这个干脆只刷环氧了!防水就够了!又不准备当传家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人来指点。。。我硬着头皮刷。结果。。。失败了,
刮的时候,原来贴住的网给扯出来了,无法刷回去,起 ...

不知道你什么船型,提前把布裁剪好,树脂稀一点厚了兑点酒精,船体可刷薄薄一遍树脂然后糊布在刷一遍等树脂吃透,每个人方法各不相同,没事多糊糊就有感觉了。

网友E:
是不是布买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布买厚了

一个是布买厚了,再有就是布没固定就直接刷了!而且一开始刷了遍环氧干透了才上布!种种原因吧!而且看制作程序好几种,也不知道哪种是适合自己的了…

网友:
决定继续刷,单靠环氧不行的,那些木条不靠谱,一受压就凹了。谢谢上面各位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什么船型,提前把布裁剪好,树脂稀一点厚了兑点酒精,船体可刷薄薄一遍树脂然后糊布在刷一遍等树 ...

你的声纳部分是怎么搞得?先用刀剪开布吗?那不是有的地方没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