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精灵2问题

楼主(2015-04-25):
请教一下各位!我刚入了一台精灵2,挂了H3-3D云台。请问用不用调精灵的参数呢后再飞行? 谢谢!

网友A:
不调也可以飞 想飞的爽 还是调调的好 ~~  毕竟每个人手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也可以飞 想飞的爽 还是调调的好 ~~  毕竟每个人手感不一样~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