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hawk 定点飞偏的问题

楼主(2015-04-25):
自稳悬停后切poshold模式,机子一直往左或往右飞
用的是M8的GPS,当时星数为15-18左右,hdop在1.7-2.0之间

目前怀疑的唯一一个问题是罗盘,我用的GPS没有罗盘,用的是板载罗盘,罗盘校准后校准值太大,在200 200 700左右,不能解锁,我就取消了pix的开机罗盘检测
会不会是罗盘的问题?
如何从日志分析飞偏的原因是什么?

后来又试了几次,有1次定点成功,其它都失败了,上传了成功和失败的日志,请大伙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日志中的DvelX和velX是反的   DvelY和velY也是反的
会是哪个器件的方向不对导致这样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定罗盘的方向和校准结果是正确的?
刚才试了一下和小米手机的罗盘结果做对比是正确的,机头和手机同一方向时角度误差5°内,同时左右移动飞机和手机数值都是往同一方向变化,不知道这样检验算不算正确

网友:
关注,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掉高,基本只能靠增稳飞

网友:
pix自稳切定点或定高就是掉高呢,有的可能还会直接加速上升,你直接定高模式起飞,就可以随意切定高和定点了,降落时切自稳就OK了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HDOP在1.5以下时就能定位定得住   1.5以上时就往一个方向跑  不知道是不是GPS的问题了

楼主:
后来又试了几次,有1次定点成功,其它都失败了,上传了成功和失败的日志,请大伙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我的很正常 定点 1米内

楼主:
求帮分析一下,实在想不出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
找到一点可能的问题了
遥控的摇杆回中以后并不在1500这个点上,飞偏的时候在1490或者1510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飞偏
在ardupilot上遥控的死区是可以设置的么?

网友:
我的apm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師影片   防震與電線干擾問題

楼主:
看了一下,RC1-4都是有死区设置的,值在30,也就是1470-1530是不响应的,应该就不是遥控的问题了
看log的话X在10-14这一段 ROLL有明显的偏,在1-2°这样,与当时飞偏的现象相符,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GPS不进行修正动作,飞偏这么多飞控应该早就知道了,从地图上也能看出飞控是可以知道自己已经飞偏的,但给出的目标ROLL基本无变化,DpoxX也无变化,也就是说
1.飞控没有将姿态修正到0°上
2.飞控没有将飞机导航回原坐标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泡泡老師影片   防震與電線干擾問題

目前看不了youku,减震的话有用减震神器,是不是优化得还不够,一般能做到多少?  X,Y在+-1   Z在+-2.5?电线干扰的话应该就是影响罗盘了吧,我单独用usb供电,板载罗盘数值也不好,看来只能用外置的罗盘了

网友(2016-03-03):
我新手一个,pixhawk2.4.6,升级到V3.3.3。定高试着起飞,油门接近50%开始离开地面,慢慢开始逆时针自选装。不知道和楼主是不是一个问题。请教楼主问题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