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 定高后一号和二号电机上下微调抖动

楼主(2015-04-25):
如题,定高后高度还可以,就是1和2两个电机会交替上下。为什么?

楼主:
大神都度假去了!自己顶下!

网友A:
pid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没调好

请教调试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调试教程

什么飞控?

楼主:
apm 2.8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2.8

先自动调参一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