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大油门时桨突然翁声大作并失去动力的原因

楼主(2015-04-25):
如题,今天飞两架飞机都是这样,油门加大的时候桨的声音突然变粗翁翁的响,然后就没有动力了,请教一下各位是怎么回事?咋处理啊?

网友A: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过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调过载保护了

不是的,桨还是在正常旋转,就是没力量了,目测桨旋转面都不在一条线了

网友B:
貌似是破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破桨了。

就是破桨的声音,但检查桨又是好的,真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破桨的声音,但检查桨又是好的,真蛋疼!

可能将桨根那里不行,飞行的时候受力大破桨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
请检查桨的动平衡,转速过大,震动加剧,然后动力损失严重

网友:
刚遇到这个问题
桨裂了

楼主:
我估计可能是桨质量不好太软的缘故,在转速高的时候无法维持原状,不能在一个轴面旋转所以产生破桨的声音并动力损失严重

网友:
楼主 你月亮军团那个飞机能不能给我发几张图片过来,我装到一半的时候不会装了

网友:
多加一个o型圈试试

网友C:
换硬质桨就可以解决

楼主:
明天发小亮的哈

网友:
电调堵转了吧,试试改变电调的进角应该效果

网友:
缺相了吧,焊不牢

楼主:
已确定了是桨软了!

网友:
我今天飞kt板的飞机也是这个情况,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油就开始声音变大动力不足,可是有的时候却又没事了

网友D:
我遇到过,用桨保的时候,由于安装大孔桨,大油门时会呜呜响。后来无意中使用子 dan头桨夹,问题解决!

网友D:
应该是大油门吃力大,大孔桨不适合桨保,桨不平衡导致吧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猛推油门时出现问题,应该是因为推力太大,桨保和桨暂时脱开了。加一个O圈。

网友F:
不要用橡皮筋,高转速就震动,如果是子 dan头那就是电机座的问题

网友G:
就是桨软了,软桨就转速低点,不然就用硬桨就行了

网友H:
换浆,问题马上解决,浆垫内经虚位太大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I(2015-06-25):
浆垫内径虚位太大

网友:
桨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开始没当一回事,后来电机都让它带坏了

网友J:
动力完全失去?我也是,过热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力完全失去?我也是,过热有可能的
确认是桨软了

网友K:
浆太软了

网友L:
桨不好是一方面,,,会不会还是电池动力跟不上

网友M(2015-08-15):
浆在高速情况下变形了,引起震动,导致电流加大,使电调保护。换好质量的浆

网友N:
桨太软。共振了。。还有就是检查平衡。。

网友O:
将太软了,高速旋转的时候无法保持桨的原状,就没有原有的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