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周哥】做一个有追求的穿越玩家,TM280Pro 组装与试飞

楼主(2015-04-25):
先上定妆照:

受到charpu大神的影响,近期对穿越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在选购过程中,我惊讶的发现,全淘宝都找不到一架可以内置2200电池的小机架,大部分机架基本上都是把电池驮在背上,肚子里稀稀拉拉的放个飞控,放个接收,不仅浪费空间,重心偏高,更是丑到沒朋友。 看了charpu的机架,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阴差阳错,在淘宝发现think model模型店的老板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穿越玩家,他设计的机架很人性化,安装细节的考虑非常到位,一聊如故。在和他沟通了我的一些基本构思之后,老板爽快的答应帮忙设计一套可内置2200电池的机架,在漫长的等待后,我终于拿到了第一版样品:

一套纯3k碳板的280轴距机架!!

楼主:
这套机架的核心全部基于这个:最新的mini cc3d,精巧的尺寸大大扩展了布局的灵活性

其他配置基本遵循主流:  2204电机 2300kv, 银燕12A电调,2200电池(飞直升机剩下大把)

楼主:
先假组一下,机架中部有个135度左右的尖角,用来对齐 mini cc3d

用3m双面胶把底板先贴一遍

楼主:
底板的镂空比较多,我怕跑进尘土,所以用金属网稍微遮挡一下

贴合后的效果,自我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板的镂空比较多,我怕跑进尘土,所以用金属网稍微遮挡一下

不错!不错!终于有内置电池的鸡架了!小声的问句多少拿下的

网友:
不错,机机很干净,试飞了没有,什么时候上试飞视频

网友:
继续啊,不错的机架。

楼主:
粘上mini cc3d

电调围绕着飞控布局,耐心整理一下布线

电调的电源线都要简短,用扎带固定一下,焊接在一起,并联成一根进线,另外图传、摄像头、尾灯也直接从这里取电,避免横纹干扰

侧面来一张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使用了futaba最小的sbus接收机6203,只需一根线和cc3d连接,接收机很薄,可以放在最下层,非常心情。如果你的接收机比较大,就只能放到二楼的摄像头后面。
sbus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把数据线接在cc3d的main port口,在open pilot的设置里选择sbus接收机即可

网友:
不错,诱惑力好大!!!

楼主:
盖上2楼,清爽的效果已经出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有视觉洁癖的玩家,看到这里应该有点小激动了吧~

我对2楼的布局是这样设计的,图传放在前面,靠近摄像头,布线可以非常精简,调频率的拨杆也可以从上层版露出来,还能避免发热影响到电池,好处多多!

假组效果,也许是全网第一台能内置2200电池的机架!

中间的铝柱还特意收窄挡住电池,防止炸鸡时电池前冲,只有资深玩家才会考虑的这么细~

网友A:
大神最多用4S1500,别走远了

楼主:
初步称重,带2200电池,索尼700摄像头 是514克,算上图传20克,起飞重量大约540克左右,带808录像机的起飞重量大约580克,作为一架280轴距,2200电池的机器来说,这个重量算是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最多用4S1500,别走远了

大神是cobra 2204 1960kv 加 4s 1800,  暂时不想添置电池,下一台再考虑~

楼主:
花时间精心焊了一下图传和摄像头的接线,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索尼700摄像头必须用7v以上输入,图传输出的电压只有5v,直接用的话会导致图像异常。所以还是要从电池直接取电

图传的切换频率拨杆露出来,方便外场切换。

楼主:
光是设备下置,布线精简,还是不够美,机架的侧面必须遮起来,设备不外露,才显得高档有品味~  花1块钱买了一张黑色卡纸,剪裁成条状,捆在铝柱上

最终效果如下~ 遵循颜色尽量少的配色原则,简洁,美观

尾灯很必要,方便判断头尾,穿越时互相追逐

楼主:
侧面选一张库存贴纸贴上,宛若商品机~

感觉天线白色盖子还是不够好看,这里放一张肥鲨天线做示意,更喜欢这个配色。后期还想做个有造形的头罩,配合808录像机,把视觉效果再提升一个档次

这就是我的爱机,tm280pro,主要电子设备下置不外露,安全有保障,2200电池内置,美观且重心好,横滚一定爽

已有模友表示想直接抢走,还是等我爽一阵再说吧~
首飞视频见下一页

网友:
建议全部包裹,减少风阻且美观。

网友:
慢慢欣赏用心的装机,也是一种享受

楼主:
首飞视频来了! 飞的比较含蓄
cc3d参数:向导中 Droneframes DRQ250cf  的预选参数,手感非常好!

谢谢观赏!请多回帖支持!

网友B:
哈哈 作为首批拿到机架的我表示很开心哦 哈哈 楼主是第一架 我貌似是第二架吧 哈哈哈哈 机架很美 排线和楼主比起来实在惭愧

网友C:
可惜不能折叠,无爱

网友:
流口水啦。。。

网友:
忘了说了,遥控器背带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惜不能折叠,无爱

280本身就很小了,感觉再折叠没必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0本身就很小了,感觉再折叠没必要了吧

用过才有感觉,能折叠的方便很多

网友E:
穿越机的核心是灵活,为了续航上2200本末倒置

网友F:
很早就电池内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的核心是灵活,为了续航上2200本末倒置

的确,用小一点的电池会更好更灵活,特别是速度起来后,不过LZ装得那么好看,应该也舍不得拿来拉速度

网友:
目前形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的核心是灵活,为了续航上2200本末倒置

不是为了续航,是玩直升机剩下很多2200。

下一台追求极致的就是上4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早就电池内置了

不错,不过你这不是2200电池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的确,用小一点的电池会更好更灵活,特别是速度起来后,不过LZ装得那么好看,应该也舍不得拿来拉速度

既然以charpu为偶像,就有暴力飞纯手动的觉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作为首批拿到机架的我表示很开心哦 哈哈 楼主是第一架 我貌似是第二架吧 哈哈哈哈 机架很美 排线和楼 ...

很高兴能遇到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以charpu为偶像,就有暴力飞纯手动的觉悟~

你试一下,乾丰的黑色桨是最不耐炸的,我们现在都不敢买黑色的了

网友:
可以啊,只是飞控塞不进小夹层

网友:
电机座改成倾斜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
铁丝网估计还能屏蔽电子噪声

网友:
求楼主机架店铺谢谢!!!

网友:
不错,楼主很用心,赞,我准备把我的250也重新折腾了!

网友:
鸡鸡很漂亮,不过不太实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调都快没地方装了,如果前面不装808的话重心还是偏高靠后的,后面两个电机依然负荷大。
可以参考我的“折刀280”机架,电池算半内置,立体布置结构紧凑,还可以折叠,重心在中央,飞起来特别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0246&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调都快没地方装了,如果前面不装808的话重心还是偏高靠后的,后面两个电机依然负荷大。
可以参考 ...

对插座做得很好,值得参考。

网友:
赞赞赞,完美主义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调都快没地方装了,如果前面不装808的话重心还是偏高靠后的,后面两个电机依然负荷大。
可以参考 ...

电调要么能装要么不能装,目前280pro装的是刚刚好,不存在“都快沒地方装“,一定要这么说的话,那么您的cc3d菊花也“都快沒地方插”,电池也“都快装不进去”了。
808是迟早要装的,只是还没到货,如果要达到无录像机完美重心,我的电池还可以前移一段距离,接收机也可以装到底板的机头去,这个我之后还会进一步调整。另外,您的机架有3楼,我的2楼,重心怎么会更高呢?
对于这种级别的机,我真心觉得折叠沒必要,浪费重量和高额成本,请问您的空机重量是多少? tm280pro不到100克,如果您在意电机的负荷,那折叠机构带来的整体重量负荷不是更大?
接收机天线和图传天线真心不建议这么放,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独家机架飞丢了岂不是很可惜

最后,既然您分享了自己的设计,还是希望您好人做到底,图纸一并放上来,造福有需要的网友,之后大家看到这个结构的架子,都会记得你,岂不美哉?

网友:
不错,不过其他的有些多余,炸来炸去最后也没用了。我也是外观控,换来换去还来改去,最后还是最简单最耐炸才是最好的。

网友I:
其实我觉得吧..碳版镂空那么多..好像减少的重量实际很少..不如直接不楼空...还结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要么能装要么不能装,目前280pro装的是刚刚好,不存在“都快沒地方装“,一定要这么说的话,那么您的 ...

怎么说好呢
能装,但是因设备之间磕碰而装得歪歪扭扭的,或者干脆就是硬塞进去的,就是我所说的“都快没地方装”
我最终还是听取坛友的建议把CC3d转了90度安装,目前没有我所担心的莫名其妙问题出现,菊花更好插了,预留的三角空地刚好可以塞多余的线

我的2200电池放进去刚刚好,装上去很紧致,不会有虚位乱跑,如果你的电池还可以前移,那就要注意炸鸡的时候电池惯性前移把图传和摄像头顶坏,而且你电池如果前移的话,扎带绑不到
我的机架三层,但是机臂上移了,电调在机臂平面以下,电池下低面刚好和螺旋桨平面一致,竖向重心已尽可能的靠近动力平面
折叠真心有用,不单单是省空间,还可以在存放和携带的过程中保护桨
折刀280单机架140克,2200电池起飞重量555克左右,电调线都没剪短,对于折叠机构上的重量增加其实不多的,只因我用了好几颗M3*18的螺丝,这是折叠机构外的需要
对于电机负荷的问题,小电机小桨拉力本来就小,四轴要往前飞,后面两个电机就要加大负荷,在这种情况下,重心再靠后,那么后面两个电机负荷会更大,电机效率下降会非常大的;而对于机架整体的增重,只要重心调好,相对平均的分担到四个电机上,效率下降就不那么明显,看前面的帖子就知道你是不在意起飞重量的,弄了那么多没意义的措施
图纸不共享,自己的心血自己玩自己开心就好,山寨个机架也就分分钟的事情,有需要的照着画一个就是了,又没啥技术含量
另,你的图片没看到BB响,是没地方装了吗?我的555克是含BB响的,我那帖子是旧版布局,重新布局后装了BB响,一样是装在机身里,而且很方便拔插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觉得吧..碳版镂空那么多..好像减少的重量实际很少..不如直接不楼空...还结实一些

镂空了看起来更有感觉结实的问题很复杂,在某些方面,不镂空的不一定比镂空的强,但是没有经过受力分析的胡乱镂空是非常致命的

网友J:
大神,求给个cc3d调试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求给个cc3d调试的链接!

学会用百度。
http://www.baidu.com/s?rsv_bp=0& ... 4017009_pg&ch=7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确,用小一点的电池会更好更灵活,特别是速度起来后,不过LZ装得那么好看,应该也舍不得拿来拉速度

玩机机哪有不摔的,
反正都要炸,做得这么好看不如做的松散点,到时候炸了损失还小点,修起来也方便
机机越轻摔得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