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虎王卡履带问题,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5-04-25):
先来个喵王图,霸气吧!!

我的虎王履带先前有些松垮垮的,我收紧了一下后轮,把履带崩紧了。但出来一个更头疼的问题——

如上图,履带老是试图跑出来,在行走的时候阻力很大,众炮友们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头一次听说田宫卡履带呢,见识了

网友:
咋了这么多毛爷爷还卡齿!!干脆退了吧

网友A:
这里没有炮友只有车长。

诱导轮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有炮友只有车长。

诱导轮倒角。

额~~ 车长~ 这诱导轮倒角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车长~ 这诱导轮倒角如何解决呢??

上床,没床就自己锉刀啰。

网友B:
履带太紧也不好!
虎王和虎式就是松松的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履带太紧也不好!
虎王和虎式就是松松的履带!

哦,非常感谢!! 为什么履带太紧会出这样的情况呢,各个交叉路轮都有限位,为什么唯有到引导轮履带会试图跑出来呢?

网友C:
履带过紧可能导致诱导轮轮轴弯曲,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虎式和虎王不建议调紧履带,原厂设置肯定是有其道理的。

网友:
买个诱导轮座的升级件,就ok了,不过这坦克履带本来就松一些好,哪能绷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履带过紧可能导致诱导轮轮轴弯曲,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虎式和虎王不建议调紧履带,原厂设置肯定是有 ...

我现在把履带放松了,一切正常了。

非常感谢您,的确是可能是诱导轮轮轴弯曲了,在崩紧的时候主动轮与引导轮之间不是平行关系,导致履带试图向一边滑,然后脱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履带放松了,一切正常了。

非常感谢您,的确是可能是诱导轮轮轴弯曲了,在崩紧的时候主动轮与 ...

祝你的虎王早日出视频和各种使用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你的虎王早日出视频和各种使用心得。

你看过我的虎王视频哇~~~!

网友D:
检查一下所有的轮子是否都在一条直线上。我以前的虎1,履带松了掉链子,紧了卡齿,后来发现是诱导轮和驱动轮不在一条线上,给诱导轮加了铜垫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所有的轮子是否都在一条直线上。我以前的虎1,履带松了掉链子,紧了卡齿,后来发现是诱导轮和 ...

好的,非常感谢哈,我把履带拿出来检查一下——

虎1和虎2不同的地方是,虎1的负重轮是自平稳式的,有两个轮子可以**平稳;而虎2的负重轮是单轮的,触地有压力会试图向外崴——也就是说,虎2出现负重轮不在一条线的可能性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