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怎么把飞机上挂的云台改成手持云台

楼主(2015-04-25):
挂在飞机上的
云台
因为俯仰那些信号线要接到接收器上用遥控来控制,如果要改成手持的话那些信号线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2015-11-14):
舵机测试仪可以不可以

网友B:
没东西啊

网友C(2015-12-15):
舵机测试仪是最简单的,还可以用Arduino Nano配合电位器调节输出pw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舵机测试仪可以不可以
可以,我就正用此物,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