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550 机架 果冻问题。

楼主(2015-04-25):
        DAYA550机架,个人使用情况,还是觉得不错的。但是,缺点也不少。
        通病应该是果冻问题,我说说个人的愚见。第一,因为前置云台和相机,所以要调好重心,电池往后挪动,尽量重心在飞控。第二,电机、螺旋桨做好平衡啊,这低级错误就不说了。第三,本身这个机架前面用来挂云台的两条碳杆,和机架之间都是比较软的,你手拿着机架,稍用来要一下碳杆就知道了。这么软,怎么可能没有果冻呢?可以试试这样:

另外,这样敏感的情况下,就尽量选用轻点的云台和航拍设备了。例如蓝色工坊+GOPRO3 。
欢迎拍砖,共同交流探讨。

网友A:
新版的已经改进了吧,你这个是老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已经改进了吧,你这个是老款的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估计效果应该没多少改进。

网友:
两只蝴蝶。。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