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天气 格外晴朗 航拍穿越云层 感受不一样的空间 小蚁相机

楼主(2015-04-25):
新的H4 680四轴调试好以后,在外面放飞,上午下过小雨,下午天气刚好
相机使用的是小蚁,云台还没有调试好,画面有果冻
遥控是D10,加了功放

视频(建议选择超清):

网友:
下降的时候抖的厉害啊

网友A:
总共飞行时间,爬升时间,下降时间分别是多少?

网友:
同楼上的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飞行时间,爬升时间,下降时间分别是多少?

爬升大约用了10分钟左右 留空3分钟左右 下降15分钟左右 降落后电量剩余约35%

楼主:
下降如果使用手动模式3分钟左右就可以 但是为了拍摄 就使用的GPS模式 下降大概4m/s

网友:
请教下什么配置?

网友:
下降很快

网友:
楼主能否报下配置参考一下?

网友B:
D10加功率放大器后控距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加功率放大器后控距多远?

飞过4000米,没失控,应该5000米可以,距离和环境位置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过4000米,没失控,应该5000米可以,距离和环境位置有关

电池多大,重量多少?

网友:
你什么是什么配置,请把配置的详细清单说明下,小弟想学学,多大的电池啊,续航能力这么强 啊!

网友C:
你这是什么配置?用的什么电池啊 ,续航能力这么强啊,大神把飞机的详细配置说说啊,小弟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大,重量多少?

6s 10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什么配置?用的什么电池啊 ,续航能力这么强啊,大神把飞机的详细配置说说啊,小弟想学学

机架:UAV H4 680
电机:Sunnysky X4110S
飞控:Naza Lite + GPS 刷V2
电调:乐天40A
图传:1000mw Aomway欧姆威
显示:鹰眼锐视旗舰
遥控:D10+功放
电池:6s 100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UAV H4 680
电机:Sunnysky X4110S
飞控:Naza Lite + GPS 刷V2

哦,电机大一些。

网友:
请问lite刷完v2感觉怎么样?稳定吗

网友:
功放几瓦的。看看功放图片。淘宝链接

网友:
小蚁相机用的什么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