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800 3510电机,1345快拆桨,配乐天40A拉力测试

楼主(2015-04-25):
E800动力的电调一是贵,二是体积大,但3510电机和快拆桨价格不错,干脆就用乐天40A去配,把E800当普通电机用,快拆桨太方便了,比自锁桨还要好用。

翻出五六年前做的拉力测试架,还有Hyperion Emeter。
全油门1800g左右,没达到官方标的2100g。
单电机800g以下力效不错,这套动力适合全重3.5kg以下4轴,5kg以下六轴。

准备着手装的DAYA550挂狗,6S 5000电,全重2.5kg以内,用这电机很合适,具体数据到时候再更新。

网友:
同不错的,我也想入一个

网友:
与好盈兼容?我也打算这么搭配来一套

网友A:
奇才,E800套装里面最高端的就是电调,你给退了然后换好盈的

网友:
用原装电调效率应该能提升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才,E800套装里面最高端的就是电调,你给退了然后换好盈的

好像就你知道E800电调NB似的你不知道E800有简易装么,何来退掉一说。
4电机+4桨,比郎宇飓风之类的还要便宜,为何不买这个电机,加上手上现成的乐天40A。
我本来就是当普通电机用的,就看中2点:价格和快拆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就你知道E800电调NB似的你不知道E800有简易装么,何来退掉一说。
4电机+4桨,比郎宇飓风之 ...

神马,还有简装版

网友B:
我用E600配6S.E800貌似kv值低了些。不过DJI的电机性价比是最高的,没有之一。

网友:
我也配的乐天4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E600配6S.E800貌似kv值低了些。不过DJI的电机性价比是最高的,没有之一。

E600 3508 415KV 配1242桨,1242自锁桨不便宜啊
E800 3510 350KV 配1345桨,桨大了,KV低一点也正常,如果是380~400KV,全油门拉力是提升了,可能全局效率反而下降。

网友:
没认为E800的电调高端到哪儿,正弦波驱动?倒是像了点变频调速里的矢量磁场控制技术。动力回收不感冒,电池大10还可以接受可以保证空中不停车才是王道

网友:
13的桨,我的Daya550装不上,现在的效率已经不错,2.4的悬停电流只有8A.4250电池理论上可以悬停30分钟了,力效达到了13.5。呵呵,自己都很惊讶

网友:
e800电机比e600重19g,浆大一寸,

网友C:
我现在有个飞越650用的飓风4108,有必要换e800吗?电调也是乐天4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飞越650用的飓风4108,有必要换e800吗?电调也是乐天40A

飞的好好的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D:
e800原厂电调才20a,我在考虑用铂金30a还是乐天40a?20a只支持3s电池,乐天更适合多旋翼,铂金30a刚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800原厂电调才20a,我在考虑用铂金30a还是乐天40a?20a只支持3s电池,乐天更适合多旋翼,铂金30a刚好够用 ...

乐天20A只支持到4S,如果能支持到6S,就没必要用乐天40A了,体积重量都比40A轻不少。
铂金30A和乐天40A比体积重量也没多少差别了,还不如乐天40A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天20A只支持到4S,如果能支持到6S,就没必要用乐天40A了,体积重量都比40A轻不少。铂金30A和乐天40A比 ...

那么铂金30a呢?

楼主:
铂金30A刷了BLHELI固件后就很强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30A刷了BLHELI固件后就很强悍了

e800配乐天40a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
E800能用4S电池不....

楼主:
350KV用4S转速低,升力不够

网友E(2015-06-22):
引用 楼主:
好像就你知道E800电调NB似的你不知道E800有简易装么,何来退掉一说。
4电机+4桨,比郎宇飓风之 ...

大疆E800简易装?淘宝上有地址么?
怎么会比4个飓风U3508+4个12*38桨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E800简易装?淘宝上有地址么?
怎么会比4个飓风U3508+4个12*38桨便宜啊?!

DJI天猫旗舰店,4电机+4支桨,699

网友:
你确定你这样测试拉力会准确?摩擦力不会损失一部分拉力?

网友:
使用原装电调可以使用6s电池吗?

网友(2016-05-21):
我也计划入这个电机配铂金30

网友(2019-05-29):
这个电机能不能上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