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上天之前如何确认遥控距离?

楼主(2015-04-25):
如题,不可能等飞机上天后确认吧…
请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
以JR为例,切换到低功率发射模式,控离接收40米左右,看是否能正常控制,没问题就可以了。正常飞调回标准模式。

网友A:
地面拉距,实测距离。有的控有测距模式,就是低功率模式,测距后乘以功率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拉距,实测距离。有的控有测距模式,就是低功率模式,测距后乘以功率倍率。

控没那么高级,先把飞机当车开一段距离看看

网友:
当然是地面测试咯

网友B:
我的办法最笨,把控放在地上(如何有高点的地方就尽量放高点)打开电源,再把飞机电源接好,然后,爆走,一边走一边看接收机的状态灯,一直走到状态灯显示为无信号状态,这便是地面可控距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最笨,把控放在地上(如何有高点的地方就尽量放高点)打开电源,再把飞机电源接好,然后,爆走,一 ...

现在好点的控接收距离都要一千米左右,请问测试时最多走过多远?不要回来时控都不在了。
还有为什么要拿着飞机那么麻烦,只要一个电池、电调、接收机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接收电+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点的控接收距离都要一千米左右,请问测试时最多走过多远?不要回来时控都不在了。
还有为什么要拿 ...

所以叫最笨的办法,还有我还没有好点的控和接收。都是1百多的,当然地面距离没有1千米了,目前最远500米左右(当然走之前控是请人看着的),只是觉得玩电的够用了。

网友:
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值得说一点的是发射机不能放在地上,一定要有人手持。百分之百的模拟真实使用情况。

网友C:
你持遥控器,让你伙计骑车带着飞机(接收)走远,实地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持遥控器,让你伙计骑车带着飞机(接收)走远,实地测一下

走200米可以接受,不管了

网友:
我都是买新控回来先装到船上,沿着湖边拉距离,失控了走两步即可,不过水面微波衰减厉害,如此为了测距离我也差点把船跑没了,看不见

网友:
路面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