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D7E挂卫星对频亚拓150么。。。新手实在是醉了。。。求帮助

楼主(2015-04-25):
挂了DSM2卫星。。。对频搞了半天是可以了。
控是G固件,必须要设置七通道,其中5通道设置辅助。。。。油门,升降,副翼,方向都没问题,正反向也都可以。感度目前不知道。。。螺距就是个大问题,看亚拓说明书,螺距正反向应该是负的,我这边设置负,三个舵机到底,多亮最低,类似于打开了油门开关紧急降落那种舵机负舵量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推油门舵机反应是正常的,网上升,油门到100,螺距上升到水平(就是应该是默认的状态,中立点)螺距正反向,设置正,不打油门舵机是中立点,但是推油门螺距是负的。
这个情况我怎么调试各种方法都不知道哪除了问题,也是新手。希望老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个问题,G的固件,油门螺距什么都是九点设置。。。。。150官方设置是P1-P5,也就是五点。。。这样我想按照官方设置,应该怎么对应?

网友A:
现在的新人越来越牛逼,上手就是刷固件,玩高端,搞不懂是玩飞机还是玩固件玩控。。能玩固件的基本都是大神级别,看看发的帖子简单,其中奥妙你不深入研究,根本搞不懂。新手还是买个大路货的控,大路货的飞机,这种帖子估计没几个人能回答你。。看看飞行高手有几个是玩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人越来越牛逼,上手就是刷固件,玩高端,搞不懂是玩飞机还是玩固件玩控。。能玩固件的基本 ...

一直玩MINICP。确实是因为我觉得D7E大小正好。。。。D7E刷机后是支持DSM2协议的,对频也成功了。但是通道设置,我理解的应该也是对的。。。按说螺距通道,设置正反向,应该只是和油门的混控正反有区别,不应该一设置正反向,舵机中立点会改变。但是这个就有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卫星和内部协议有冲突还是怎么回事。

螺距正反向设置正向,螺距控制正好是反的,但是螺距在中立点没问题。。。设置反向,螺距和油门混控是正确的,加油是正螺距的改变,但是这样设置中立点在最低。。。。。论坛大神多,所以问问。

网友B:
亚拓150是接收机内三轴陀螺自带十字盘混控,还是要用到遥控器里的十字盘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150是接收机内三轴陀螺自带十字盘混控,还是要用到遥控器里的十字盘混控?

因为刷机固件有十字盘混空,我就顺便提了一下。。都是用的默认而已。。。其实对频螺距通道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是加油门,稍微有螺距就掉转,满油可以升空也就在两米左右的高度飘着。毫无力度可言

网友(2017-05-01):
你好,麻烦问下,亚拓150x怎么和华科尔d7e对频的,两个都买了,但是在家弄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怎么对频,新手,纯新手!!!

网友(2020-09-26):
我也碰到你一样的问题,就是螺距调不好。在5.0  固件中的混控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