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拍砖的电机线圈

楼主(2015-04-25):
技术有限,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用多粗的线啊,真漂亮

网友:
这种铜线哪里有买的啊?还有就是支持4s的铜线是不是就粗一点啊

网友A:
线圈整齐可以多绕线,也代表工艺精良。
但和性能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整齐可以多绕线,也代表工艺精良。
但和性能无关。

那人家为什么不用一根最小的呢?何必用多股并绕呢?既然与性能无关人家脑子有问题么? 应该正确的理解是,空载最高转速没什么改变(圈数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直径)。但负载就不一样了,原基础上增大直径(这里增大直径意思是增大原来的线横截面的总面积与小线多股和大线单股道理一样)就等于增大了功率,电机更有劲。

楼主:
请拍砖的注意,本人不同意确定单线或者多股哪个最好,我认为能绕下横截面总面积最大的就是好,有的槽用单线总面积能达到最大,有的槽非小线不可。所以得看槽说话,能完美支持单线的槽就能省去多股的线皮的厚度。有的不完美支持的比如会在夹角留下虚位那就只有小线能绕进去了才达到最高满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人家为什么不用一根最小的呢?何必用多股并绕呢?既然与性能无关人家脑子有问题么? 应该正确的理解 ...

我没说线多线少,线粗线细和性能无关,这些和性能有关,关系很大。
我说同样的线,如果你不很整齐也能绕进去的话,和整整齐齐绕进去,性能是相同的。

简单讲,就是同样的线,性能与整齐不整齐无关。

网友:
粗线还是有好处的,一般漆皮都比细线厚,耐温也高点,可以耐更大的电流,瞬间输出功率可以更高
上传张图,这电机正常使用线圈是金黄色的那种,左边多股铜线是电机电流过大,长时间高温最后线圈短路烧毁的,都变成深色了,右边是重新绕的0.5粗线,接原来电调再使用一段时间,粗线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线圈没变色也没焦糊味道,后来确认是电调换向有问题导致烧线圈的

网友B:
可以说绕相同的参数,粗线的会比细线的更耐电流,多根细线因为绕线扭曲的原因,每根线的直径发生了略微的变化,甚至出现扭转的情况,这样导致了每根线流过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有些线的负载更重一些,发热会更大,而多股线的绝缘层的比例更高,其实是阻碍散热的,这样在暴力玩机的时候更容易烧毁。
另一方面,如果乱绕的话,中间会有架空,且不说会浪费空间,这的确对效率造成影响,线距离铁芯越远,产生的磁场就越弱。所以绕线要尽量紧贴铁芯绕,甚至在多极电机里只绕单层。
最后,尽管粗线的漆皮会比细线的厚,但是总体算来,漆皮所占的空间比例反而比多股线的少,这跟比表面积有关

网友C:
无刷电机线圈中电流是交流电,而且是方波(含有丰富的谐波),所以用多股细线并绕可以减少集肤效应,另外提高满槽率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无刷电机绕线尽可能用细线多股并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绕相同的参数,粗线的会比细线的更耐电流,多根细线因为绕线扭曲的原因,每根线的直径发生了略微的变 ...

同意,如果线径大小出来的槽满率一样的话,选大粗线,否则选细线,只要能加大磁场密度,电机的性能就是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线圈中电流是交流电,而且是方波(含有丰富的谐波),所以用多股细线并绕可以减少集肤效应,另外提 ...

是的,集肤效应其实的耗与槽满率来说,我觉得选槽满率,毕竟集肤效应在模型这种尺寸的电机区别明显不大。

楼主(2016-04-06):
引用 网友D:
是的,集肤效应其实的耗与槽满率来说,我觉得选槽满率,毕竟集肤效应在模型这种尺寸的电机区别明显不大。 ...

航模电机谈不上趋肤效应。趋肤效应要符合高压、高频、线圈大小。即使航模电机符合了高频高压输入,那点线的长度也无法引起趋肤效应。比如老一代的白金机的线圈,虽然不是很高频,但由于线圈长感应高压很明显引起趋肤效应,如果高压回路特然断开高电压无处跑还会突破线的绝缘皮进行放电。

网友:
线越细越好,厂家为什么要多股并绕,又为什么不是最细的线呢?!因为太细要求很高的工艺,线越粗电机的极限承受电流越小(相同定子情况下),有人要问线越粗不是能承受电流越大吗?稍等:同槽面积,同匝数情况下,全部绕满细铜线和全部绕满粗铜线,哪个槽满率更高呢!当然是细铜线!那又有人问铜线是用高强度聚酯漆涂覆的不是会有更多的厚度吗!这是个问题,但是粗线漆厚度比细线厚度更大,所以细线多股并绕还是比单股粗线单绕要更能承受电流!有人提到趋肤效应,上面也有人给了正解,航模电机的绕组很短频率也很低(相对而言),趋肤效应的影响是电信号里面要解决和注意的事,我们这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趋向无穷。楼主手艺还可以,单股粗线或者较少股粗线绕都是相对容易做到整齐是好整理的,如果要是比较多股并绕那就要考验水平了,前面也有人提到多股并绕容易打褶皱反而导致间隙大绕的少(上面还有人说同绕组线有长短,其实这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相信可以苏几根同长度的铜线并绕一下最后看结果,长度悬殊是很小的,就算有同绕组有一定的长度误差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同绕组线长短不同而导致的每一股线上的电流不同,对电机功率影响微乎其微的,整体都采用多股并绕系统误差是很小的,整体定子的旋转磁场强也是平衡的),所以多股并绕是要看水平的,单线大家都可以,多股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厂家多股并绕是有道理的!同槽同匝数,你塞进去的线越多电机功率越大,当然你水平不够线拧了,可能还不如单股绕的多那也是有可能的!唠叨了一大堆,希望可以给楼主提供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