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

楼主(2015-04-26):
今天飞X4V2,6轴。上去切GPS模式后自旋,电机平衡性23,红色警示,该怎么检查?
另微单通过OSD到图传后,图像颜色偏红,不清晰,微单视频输出直接图传图像就正常?要换OSD??
请大师们赐教

不通过OSD

不通过OSD

通过OSD图像

通过OSD图像

网友:
切gps自旋,手动不自旋的话,可以重新校准磁罗盘试试。如果手动也自旋就检查电机是否安装不水平。osd的情况不太了解,可能是osd的缘故吧,可以加群310694822找技术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