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ps问题

楼主(2015-04-26):
本人的naza lite,第三方gps.怎么接入飞控后gps上的灯正常亮!!但是没有和飞控接通,调参软件显示请接入gps!这是gps坏了吗??能修好吗!!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来 见 坐沙发  走人

网友:
问下你买的老板。。。。

网友(2016-01-13):
第三方GPS不能直接接飞控,得有个转换模块,转成NAZA lite能认可的模式,才能使用。

网友:
建议用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