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车床用什么电机比较好请教大家

楼主(2015-04-26):
我车床差不多全部好了,为了省运费,国外运回来电机就没让发,现在不知道怎么配电机 请帮忙,谢谢大家! 车床长70厘米,和普通家用车床大小,卡盘一般用100mm 的下面这张图是原配的电机

楼主:
这个是缝纫机的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  谢谢指教

电机功率:550W

                 750w

电机电源:220V(单相)

                 110v

速度:500转/分-4500转/分

网友A:
转速400-4500转 是用什么控制速度 变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400-4500转 是用什么控制速度 变频器吗、

是的 可以调节,或者直接改只变速器,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B:
看你发的视频,就用普通单相370瓦电机,买个倒顺开关就能正反转!

网友C:
看说明书,是0.75马力,1725转每分钟,可能该国是60Hz供电,同步转速是60*60=3600转/分钟,四极电机的同步速是1800,所以应该是四极异步电机,换成我国是50Hz供电,四极电机同步转速1500转,所以选500到750瓦的四极单相异步电机,转速大概在1420左右,只会影响主轴转速,不会改变丝杠速比,放心用,另外,根据主轴皮带轮极数,须配3到5极的电机皮带轮。打击一下,这种老床看起来好看,用起来麻烦,变速麻烦,换挂轮更麻烦,我有台国产仿品,比0630差得太远,和果你用现代电机代替原品,美感将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说明书,是0.75马力,1725转每分钟,可能该国是60Hz供电,同步转速是60*60=3600转/分钟,四极电机的同步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高仿的电机吗?还是这车床?如果是电机是否可以成全老弟,我平常用的不多,机器我主要陈列做个摆设品,粗车我想应该问题不大,以后还会慢慢烧更方便的机器,我比较喜欢这款车床的设计美感,所以国外买来,你知道国外弄这些东西回来代价很高,运费就5千多,海关费还不算,不是因为我钱多,是我确实比较喜欢它,只要我喜欢的东西我哪怕节俭些我也有可能会去得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发的视频,就用普通单相370瓦电机,买个倒顺开关就能正反转!

谢谢!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这款是不是就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那个缝纫机电机差不多能用,可能是带电刷的串激电机,网上的电机跟缝纫机电机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原配电机是可变定速电机。完全可以用下面的缝纫机电机代替。

网友:
既然是摆设,为什么不要原配的电机呢?还可以用220单相电。。。。搞不懂。。

网友D:
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把原装电机再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把原装电机再搞回来。。。

网友(2019-03-07):
引用 网友C:
看说明书,是0.75马力,1725转每分钟,可能该国是60Hz供电,同步转速是60*60=3600转/分钟,四极电机的同步 ...

赞成你的意见,不要换国产电机,应该考虑整体风格要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