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人求解977

楼主(2015-04-26):
入了个二手的977,经常发现只要走飞后再降落,主马达就不转了,尾电正常转,
舵机
正常运行,取下
电池
放一会再装上又正常了是怎么回事,四块电池都是这样的情况?求解

网友A:
我的6050是炸鸡了以后捡起来重新玩,有时候会只有舵机有反应,主马达和尾电机不会转,需要重新对频才行,有时候切3d开关稍微飞几秒也会这样,看上去像是电池用完的样子,但其实电池还没用完。有人说这是主板电流过大,它自动断电保护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没有6050也没飞过,不过听说这种情况是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C:
准备买呢,不清楚。

网友:
具体看说明书排除飞行异常

网友:
换电调的线排除

网友D: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

网友E:
会不会是电调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