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并充板怎么用?

楼主(2015-04-26):
用手机端发贴被删了两次啊...为什么...
下图是买的并充板. 接法我知道. 现在有两块3S电池, 想同时以2A充电, B6上面应该怎么设置?
是不是选6S, 4A?

网友:
Tx口是错的吧

网友:
6s,2A。但是你需要diy个1转2的T头线,这个T头在此确属多余。

网友:
这个是串冲板、直接把两个3S的平衡头插上、然后充电器设置6S 2A 就可以了
因为B6充6S电池最多也就是2.4A

楼主:
好的,谢谢. 串充板.. 别把我电池搞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