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穿越机是什么?

楼主(2015-04-26):
昨天看论坛首页置顶帖中北 京模型展的报道。其中提到了穿越机。我在现场也见到了这个小家伙。当时不知道叫做穿越机。只是发现它和一般的四轴不同的地方在于前面有两个探照灯。后面有一个LED显示屏。很奇怪为什么叫做穿越机?在此想咨询一下。多谢

网友A:
你去优酷搜QAV250,看那些高速穿越树林停车库的第一视角视频就知道了,你搞个S1000如果也能飞出这个效果,那也可以叫穿越机

网友:
穿过树林越过草地,主要是因为穿越的轴距相对较小,所以可以穿过一些大多轴或固定翼难以穿过的狭小空间,比如树干灌木什么的。穿越机应该还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是目前大多指轴距在200~300之间的小型多轴飞行器。

楼主:
多谢波里个波。

顺便提一句,你的名字如果是波那个波,我会以为你的我的大学同学了。

楼主:
http://www.letv.com/ptv/vplay/20577090.html

看到了。还真有意思。请问这种穿越是在遥控上完全以第一人称视角在操控吗?如果是那和开真的飞机就很像了。

再有一个问题是对所有多轴说的。一般的电直在飞的时候,如果不是一直在做动作是很难保持一个稳定高度的。比如你如果做定点悬停就会发现很困难。即使你不断的细微调整油门,电直也会或快或慢的上下左右飘。相反倒是动起来高度反而相对稳定。不知真实的多轴飞行器是否也是这样。我是说在不开启GPS定位的情况下。另外不知现有的陀螺仪技术是否可以做到让小电直稳定的在空中悬停。

网友:
一般定义200-300轴据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优酷搜QAV250,看那些高速穿越树林停车库的第一视角视频就知道了,你搞个S1000如果也能飞出这个效果, ...

不要欺负人家新人嘛哈哈哈

网友:
不需要定高只要炸多了就会了,前提是要有所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