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15-04-26):
现在多轴上都有用无线数传,我用的915mhz100mw的数传,之前把数传和接收绑到一起飞了炸鸡,上去之后就失控了,完全不受遥控控制。那么数传会干扰到接收机吗?求大神给个回复入魔两个月,飞越F450炸鸡损失机臂两根,沸腾1045浆10对,gps折叠做一个,通道开关一个

楼主:
后面黑色天线下面就是接收机

网友A:
楼主知道淹没式干扰不?我是把两者尽量远离,再加上图传和GPS.那个布局不是一般的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淹没式干扰不?我是把两者尽量远离,再加上图传和GPS.那个布局不是一般的头疼

呃...不懂唉!这次重新装机把数传放到了飞控旁边。之前一直怀疑遥控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不懂唉!这次重新装机把数传放到了飞控旁边。之前一直怀疑遥控出了问题呢。

看看我的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