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ya550机架

楼主(2015-04-26):
感觉DAYA550机架还不错,就是这个脚架不太满意,能改飞越的脚架吗?有模友成功改装过吗?
动力的话,打算用E800套餐,请问还有别的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A:
e800是350kv吧  那你的上15寸浆和6s才行,得换电机座,飞跃脚架有人改过,你搜搜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00是350kv吧  那你的上15寸浆和6s才行,得换电机座,飞跃脚架有人改过,你搜搜看吧

为啥要改电机座??难道是为了上15寸浆?

网友B:
這個機架要上15吋槳有點緊繃.上13吋後面兩槳之間剩下不到兩公分除非機臂加長

另外原廠腳架如果上雲台跟狗前面會下沉.除非腳架要反過來裝.但一反過來就失去它的特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機架要上15吋槳有點緊繃.上13吋後面兩槳之間剩下不到兩公分除非機臂加長

另外原廠腳架如果上雲台跟 ...

这样啊,但是E800配的就是13寸,就是这个脚架,过不去呀,想改T字的,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T型腳架應該可以.之前看過板上有前輩改過.可以搜一下DAYA5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要改电机座??难道是为了上15寸浆?

对的  把轴距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把轴距延长

15寸的话,貌似抗风下来了

网友:
我用的是达亚550,一次炸鸡后,左前机臂有点低,上  下板子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影响飞行吗?求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寸的话,貌似抗风下来了

完蛋,我忘了E800是13寸桨了,350kv 肯定得上6S要不,700kv才能4s。

网友:
可以上13寸桨,桨距在4c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蛋,我忘了E800是13寸桨了,350kv 肯定得上6S要不,700kv才能4s。

呵呵,很正确

网友:
daya550的中心板会不会很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