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L原装电机电调+vbar 电机怎么反转的啊?求指导!

楼主(2015-04-26):
如题!求大大指导!

网友A:
对调一根电机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调一根电机线就行了

对调哪两根?

网友:
任意两根对调就行。。。

网友:
電調連接電機的那三條線,任意對調兩根就好了,那個沒有極性的,只有分正反轉

网友:
任意对调两根电机线就行,注意安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