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电机,求坛友鉴定。

楼主(2015-04-26):
某宝上购买的朗宇X2212电机一枚,准备用来和从坛友收来的三个X2212配一起用的,物流倒是快,昨天五点下单,今天早上十一点就到了。别的不说,这发货速度,妥妥的五分。

电机的CNC做工明显没从坛友收来的精细。底座轴承要小,轴上没有套铜圈,标识是丝印上去的。麻烦坛友鉴定。看是仿的还是批次不同。

网友:
可能是假的 两个电机的商标不一样

网友:
有铜垫是真的

网友A:
都是真的,我去年年底也遇到这个情况,问郎宇售后,说是改动了,有铜垫是老款,没有铜垫是去年才出的!你仔细看标志的字体和颜色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真的,我去年年底也遇到这个情况,问郎宇售后,说是改动了,有铜垫是老款,没有铜垫是去年才出的!你仔 ...

万分感谢,刚上官网看一下,新买的字体确实与官网上的一致,还是等明天朗宇客服上班了再问问了。

网友B:
我告诉你,右边这个肯定是假的,我问过售后,你上郎宇官网加售后让他帮你鉴别,我就买到过右边这中,确认是假的,跟卖家说他直接就给退了

网友B:
真郎宇标的字没有那么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右边这个肯定是假的,我问过售后,你上郎宇官网加售后让他帮你鉴别,我就买到过右边这中,确认是 ...

今天周末,客服没上班,明天问问
要是假的就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郎宇标的字没有那么白

左边那只就是从坛友处收来的,可以确认是正品的,字应该是用激光雕的,右边那只是新买的,字是丝印的。不过印刷还挺清晰,有模友说有改版,而上官网上看,也没多少图片,仅有的图片上看,官网的图片里X2212也是丝印的。不像是山寨,具体明天问朗宇客服,到时公布客服鉴定结果。

网友:
真假都差不多。

楼主:
其实从结构上来说,假电机用同样的线径线数在同样尺寸的定子铁芯上绕同样的圈数,用同样磁极数的转子,那得出的电机的KV值是相同的。只会因为线的材质,铁芯的材质不同,扭力会有所不同。另外轴承,转子同心度,平衡精度也有差距,如果是玩车船,这一点只不过是性能差距。但是飞行器,一点小差错,损失可大可小。

楼主:
经官网客服鉴定,确认是假货无疑。已退款。在官网推荐的店重新下单了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官网客服鉴定,确认是假货无疑。已退款。在官网推荐的店重新下单了一只。

哪家店?求公布!!!

网友C:
不造假的不是天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造假的不是天C

虽然有点郁闷,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有点郁闷,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中过枪就不到你不信,话说你买广家推荐80块,是那家?原想买银燕mt2216,貌似也有假货,下不了手

网友D:
我的是尼龙套是不是也是假的,不过字是激光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尼龙套是不是也是假的,不过字是激光刻的

尼龙套好像就真的是官方改版的。那个也不是尼龙,好像是叫四氟龙还是什么的,是高温耐磨材料来的,而且也比铜要轻(虽然体现在四个垫圈上不是很明显)我的3D打印机上就有零件用到那种材料。

网友:
承接航模电机修理;绕线改KV,换轴承轴心等,(q32961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