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电池

楼主(2015-04-26):
S800EVO能用16000的电池吗??会超重吗??挂Z15 5N云台

网友A:
用还是可以用的,但飞机整体太重了,你上大容量的电池也是想加长飞行时间,但飞机已经太重,上大容量电池,800的电机电调本来就容易发热,特别是800的电调太容易烧了,还是保证安全飞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还是可以用的,但飞机整体太重了,你上大容量的电池也是想加长飞行时间,但飞机已经太重,上大容量电 ...

10000是最合理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0是最合理的配置?

我航拍喜欢用两块6S的这样安全些,重容量从12000-22000都用过。

楼主:
我也听人说过这样配置 一块出现问题另一块能再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