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M固件控02S求助,急求

楼主(2015-04-26):
遥控器问题请教各位大大:D7E刷M固件,能正常与120D02S和K8+DSM2对频现在控120D02S遇到一个问题:
一般模式下:模型设置--锁尾感度--通道:AUX2/通道7可正常锁尾;但是切换到3D模式下正飞无法锁尾,拼命自旋;HOLD1切换到3D的模式,手动修改:模型设置--锁尾感度--通道--》到--》尾舵/通道5  的时候3D模式又可以锁尾了,也就是说H0LD这个3D切换开关无法自动在这两个锁尾感度通道之间切换。

使用一个前辈给我的配置文件,可以正常控制02S(有点小温飘),正常切换3D飞行,3D模式下也能锁尾,但是,在该配置文件下,是无法调节感度的,按ENT进入时候提示”无效配置文件“,其他正常。

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呢??请各位大大指教,多谢。

网友:
搞不懂,只知道华科尔微型机的第7通道才是陀螺仪感度,5通道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