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310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E310动力买回来之后,装的是猛禽360机架,发现接电之后摸着电机旁边的螺丝发烫,有时接电之后电调不设别电机,坑啊!请大疆的客服给我个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是不是用电机上自带的螺丝装机?

网友:
用自己的小螺丝吧,我8个电机6个里面被螺丝磨破。2个坏了4个还能用。不是不识别,是坏了。

网友B:
螺丝顶到线包,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是不是用电机上自带的螺丝装机?

不是固定电机的螺丝,电机下边的不热,是上边的螺丝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顶到线包,短路了吧

不是下边的 是上边的螺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下边的 是上边的螺丝

E310有上边的螺丝吗,貌似没有用于固定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10有上边的螺丝吗,貌似没有用于固定电机的

电机坐 上边有螺丝吗  电机坐 的螺丝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固定电机的螺丝,电机下边的不热,是上边的螺丝发热

我是说你如果用套装里面那种螺丝装机的话 电机线圈肯定被顶坏了,然后电机通电就会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