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肥鲨图传接线

楼主(2015-04-26):
摄像头是索尼700线的,请问怎么接线呢?

网友:
黄色线接起来,供电自己安排

网友A:
摄像头要12伏供电,图传输出的只有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要12伏供电,图传输出的只有5伏

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
这图传效果如何哦,我也想入,给个诚恳答案!

网友:
这贴, 太有用了,今天刚订了一个

网友B:
只接一根信号线不行,还得把摄像头黑线与发射黑线接起来才行。

网友C:
摄像头信号线与图传输出端信号线连接,摄像头可以单独供12V的电,或与图传并联共12V电也可以。
其实只要两个信号线相连接就可以了,图传与摄像头供电在电压允许的情况下,你爱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接一根信号线不行,还得把摄像头黑线与发射黑线接起来才行。

这太有用了,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信号线与图传输出端信号线连接,摄像头可以单独供12V的电,或与图传并联共12V电也可以。
其实只要两 ...

这么说,图传也是12V的,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图传也是12V的,是吧?

对的,大多数高清摄像机供电为5V,摄像头为12V,图传供电也为12V,器件内部有电路进行降压处理变为5V或3.3V标准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太有用了,明白了

因为这种方法我以前实验过,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接一根信号线不行,还得把摄像头黑线与发射黑线接起来才行。

摄像头的红色和黑色线接12V供电,摄像头黄色线接图传,然后图传就用带有红色接口插单独的两根线接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信号线与图传输出端信号线连接,摄像头可以单独供12V的电,或与图传并联共12V电也可以。
其实只要两 ...

我觉得供电最好是在电池那里取电源,我就是取了分电板上的12V,一直搞不清楚,原来是分电板,供的电用不了。

网友:
过来顶一下

网友:
找谁买的找谁售后。卖家不能只赚钱不售后,同意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