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电量怎么测试呢?

楼主(2015-04-26):
一个
电池
如果11.1V 2000mah的,用b6 要从几伏电压开始起冲,用多大电流冲满 是真实的电池电量?

网友A:
7.3V

网友B:
如果你没过放(充电器能认到),随时可以充电。2000的电池1C充电的用2A,5C的可以用10A充,但是B6最大只支持到5A充电。选择平衡充模式的情况下,随时按下右起第二个键既可以看到各个单片电池的现实电压。选好对应的电池类型,充满后,充电器会报警并自动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