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距离险炸!万恶的小哪吒天地飞吧!手抖着发帖,顺便请教各位大大们

楼主(2015-04-26):
各位魔友  大家好  潜伏多年冒个泡 2015的第一个帖子竟然是在肾上腺素持续作用下手抖发完的,以下就是今天的遭遇,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也很庆幸:
北方天气越来暖 ,是个起飞的季节,于是怀着小激动去附近的广场趁着人少,一来练练手,二来积累些素材
1.开始的两块电池爽飞:

2.故事和这个“华”字有关

3.继续向前飞,想侧飞 围绕宾馆到正面来个特写.....

4.结果,遥控的显示器已经发灰画面波动,有雪花点,丫的赶快掉头!

5.可是机机死活不听话,云台一个低头,一个抬头,吃奶的劲儿猛往前冲!!!这会我脑子里已经就空白了......眼看着那个“华”字越来大 越来越近.....想跳楼的心都有了

视频上传太慢 结了个动态图...擦肩而过,比楼顶就高那么一点!!!

貌似传不了动态图,放到网盘:http://pan.baidu.com/s/1eQhGrlw
懵了一会,当时就急忙往广告牌那个方向跑,这下完了  几千块又打水漂了.....
就在这时,引擎轰鸣声响起,机机贴着楼顶窜了出来,在脑袋上空定点盘旋,才反应过来,肯定失控返航了!
就在机机慢腾腾的落地时,差点哭出来,什么鬼玩意儿啊!!!
到此有两个疑惑,用过小哪吒和天地飞8的大神们看看:
1.都到了脑袋上为啥还还恢复不了控制权????,在降落的且没回复控制权的时候,飞控的工作指示灯一直是正常,绿闪(以前的失控测试都是黄闪)
2.是飞控的问题还是遥控的问题????距离这么近都失控,尤其是失控还拿不回控制权,急死我了!

紧贴着那个华字飞去啊! 显示屏那会很模糊,都以为亲上去了
真的很后怕呀!经历这次,以后飞就更加小心了,话说这几天入了一架固定翼,想学习学习,和大家一起飞,交个盆友  我的扣1176184116

网友:
基站,躲远点吧。。。撞不赢的

网友:
沙发什么情况 ?

网友:
那是哪咤他爹个法宝

网友:
我用FUTABA T8J + 2008SH接受机也遇到类似经历,机子是轴距650四轴,NAZA V2飞控,用的S-BUS连接,有一次飞的有点远,进入失控返航,,当时飞机都到面前了,切手动没反应,还好虚惊一场,飞机是安全返回 降落 没有损失。下来看接受机灯显示绿灯与发射机是连接状态。

按理日本FUTABA的技术也有大半个世纪了,很可靠的,估计嫌疑最大就是NAZA的问题。

网友A:
好吧,看来不只我被NAZA坑过啊!异常的解锁起飞,之后就一直在失控状态下,可是旋翼却都在转,机身始终保持一个方向飞,始终得不到控制权,无奈拉下急停,炸坏了1个臂,2个电机架,2副桨。NAZA抽风的问题,好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B:
失控返航要重新获取控制权  要切模式 不知道楼主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要重新获取控制权  要切模式 不知道楼主切了吗

就差把控切烂了,想重启,怕他又抽风,没敢,工作指示灯都正常,它返航慢慢降落,切模式,摆杆启动都试了,控制权就是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来不只我被NAZA坑过啊!异常的解锁起飞,之后就一直在失控状态下,可是旋翼却都在转,机身始终保持 ...

是摆杆急停么?我试了,啥反应都没,慢慢悠悠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差把控切烂了,想重启,怕他又抽风,没敢,工作指示灯都正常,它返航慢慢降落,切模式,摆杆启动都试了 ...

那有可能是遥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遥控出问题了

降落断电,上电还正常呀?哎,都不敢远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来不只我被NAZA坑过啊!异常的解锁起飞,之后就一直在失控状态下,可是旋翼却都在转,机身始终保持 ...

我是觉得naza姿态比较稳,品质也不错,除了naza也不知道还能选什么多周飞控

楼主:
莫名失控返航,险撞大楼广告牌,到了身边还拿不回控制权

网友:
失控严重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断电,上电还正常呀?哎,都不敢远飞了

这个地面和空中还是有点区别的 可能震动导致接收机和naza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naza姿态比较稳,品质也不错,除了naza也不知道还能选什么多周飞控

我那次遭遇NAZA抽疯是这样的过程:开控,给四轴上电,然后,GPS锁星没有完成时,我就掰杆解锁了,听到解锁音,就顺手推油门起飞了,结果刚起来,离地1米高,就什么控制也不管用了,一路向东飘去,最后只有选择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掰杆急停了。
分析是锁星没有完成时,系统设置是不接受控制,但是解锁操作的优先级较高,而且这个优先顺便把油门提权了,等解锁提示等一系列子程序都执行完以后,恢复了不受控状态,所以这时飞行器已经在半空了,但却没有控制权,只能再次使用最高优先级的急停让它坠毁……

网友:
看你的位置示意图,在你的显示器画面发灰有雪花时你是不是已经看不见飞机被楼挡住视线了吧?

网友:
我的也是 。回来了也拿不到控制权

网友:
你看广告牌后面,一大堆通信天线,话说我头一次见那么多,估计是干扰了,出现雪花估计就开始干扰了

网友:
我的小精灵也干过一回   起飞四五米高度后忽然九十度垂直侧翻 炸下来 差点就砸到车

网友:
画质很清晰

网友:
我NAZA还上电副翼反向了。差点炸。断电在上电又正常了

网友C(2015-06-16):
原来LZ还没玩过固定翼吧,,,嗷嗷,,,,,看来我的V2,我也不敢飞了,天8X,也压箱底了,

网友:
好刺激的样子。。。

网友D:
楼主居然想的是几千块钱打水漂   你怎么不想想行人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想的是几千块钱打水漂   你怎么不想想行人的安全

我没说不代表不关注行人安全  你的意思是有一两个人在场大家都不要飞了?麻烦读帖子前请你先看图 那么大的广场和街道平均行人密度才几个?正是因为人少我才会飞,也说明我是注意到安全方面的考量!考虑到假如即便是我运气很差 炸鸡了 砸到人的概率也比你中彩票要低吧?我想能在这个论坛飞的人大部分都有此方面意识,也谢谢你膳意的提醒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A:
好吧,看来不只我被NAZA坑过啊!异常的解锁起飞,之后就一直在失控状态下,可是旋翼却都在转,机身始终保持 ...

NAZA你改动不了太多东西,出现问题你即使连接调参软件也干涉不了太多,只能听之任之,我们公司买的精灵2,校准指南针的时候9颗卫星,但还是闪红灯。也不知道到底校准成功了没有。每次起来只能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LZ还没玩过固定翼吧,,,嗷嗷,,,,,看来我的V2,我也不敢飞了,天8X,也压箱底了,

最近刚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