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内六角螺丝帽 被磨圆了,有什么办法或工具能取出吗?M2的螺丝。

楼主(2015-04-26):
RT求解,为防止杯具的再次发生,买了两套冰人螺丝,可是被磨圆的“内六角”取不出来拉

网友A:
上老虎钳

楼主:
是舵机下面的螺丝,很小的空间。。再说老虎钳也夹不住亚拓的M2平头内六角螺丝。还有别的招儿呗?

网友A:
舵机上边的螺丝拆掉,舵机应该能卸下来,再用钳子卸下面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上边的螺丝拆掉,舵机应该能卸下来,再用钳子卸下面的螺丝~

拧紧了,就怕舵机拉不出来

网友:
拧在金属件上的就上火烤了后用一字螺丝刀歪着别住劲就拧下来了!不是拧在金属上的就用钳子侧面的牙夹住拧!用火烧是为了把螺丝胶烤化了!化了以后用内6脚歪着别住劲也能拧出来!最好买把新的 的 螺丝刀来拧!还是换好点的螺丝把不然你会苦恼死的 !碳板上的螺丝也可以用电烙铁加热然后拧
祝你成功

网友:
拧在金属件上的就上火烤了后用一字螺丝刀歪着别住劲就拧下来了!不是拧在金属上的就用钳子侧面的牙夹住拧!用火烧是为了把螺丝胶烤化了!化了以后用内6脚歪着别住劲也能拧出来!最好买把新的 的 螺丝刀来拧!还是换好点的螺丝把不然你会苦恼死的 !碳板上的螺丝也可以用电烙铁加热然后拧|!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舵机下面的螺丝,很小的空间。。再说老虎钳也夹不住亚拓的M2平头内六角螺丝。还有别的招儿呗? ...

最好上个图才明白情况

网友:
买把1/16英寸的六角起子试试,差不多是25.4*1/16=1.5875mm

网友:
用电钻把圆头螺丝削成两边是平面,然后用钳子夹着拧,亲测

网友:
工程师钳子130块钱能制服

网友:
用电磨,磨平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舵机下面的螺丝,很小的空间。。再说老虎钳也夹不住亚拓的M2平头内六角螺丝。还有别的招儿呗? ...

1,用工程师的钳子,只要夹得到基本上就能弄得出。2,在螺丝孔里灌锡然后螺丝刀插进去,等固定了再拧出来。
3,还没试过其他的方法,其他朋友补充吧。

网友A:
用梅花T头能宁松,前提要先加热把螺纹胶弄松

楼主:
感谢大家,我买了工程师的钳子,确实好用。但钳子进不去的地方还是无解的。

网友:
买一把一百多的钳子,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买了工程师的钳子,确实好用。但钳子进不去的地方还是无解的。

相同的遭遇,也买了工程师钳子,拧下来了几颗,钳子的牙都有点磨损了。还有固定尾管的两颗陷在塑料里没法钳,以及主轴固定板的一颗靠舵机太近,钳子也使劲不了,接下来估计只能钻掉螺丝头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的遭遇,也买了工程师钳子,拧下来了几颗,钳子的牙都有点磨损了。还有固定尾管的两颗陷在塑料里没法 ...

我这还有一颗在外面,工程师也钳不出来的螺丝。。。然后买了一套冰人螺丝、选了一套芳生螺丝,以后再也不会遇到滑丝的问题啦